dcs怎么学呢,给点建议呗

楼主(2013-12-09):
dcs怎么学呢,给点建议呗,初学DCS,公司用的RSLOGIX5000,自己连个软件都没有...............难下手啊

网友A:
 也正愁没处下手呢?

网友B:
其实自己想想 就是一块大屏幕显示多个摄像头的道理一样 !集中显示控制。

网友C:
我理解的DCS控制模式,就是各干各的,但各个模块的工作状态要进行统一监视,并简单的控制模块的总体工作状态(如启动停止)。

简单的说,DCS就像美国体制一样。各州分别立法,工作状态要报给联邦知悉,总体运作和对外表达由联邦统筹。与之相对应的,就是集中控制系统,这个就像毛主席时代的社会主义,一切行动指令都从国家计划委员会发出,呵呵。

放到工控领域,假设一个车间有10台设备。每台设备都能够独立完成一定的工作,都有自己的工作逻辑。然后在车间有一个总控室,总控室里设一个监控设备,与10台设备进行通信,获得各个设备的工作状态,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控制10台设备的部分功能(如起停控制等)。监控室不会插手具体设备的工作逻辑,他只负责让你按一定规则启动或者停止。这就是DCS。

与之相对的,就是集中控制系统。如果上面例子中的车间采取集中控制,那么车间里的10台设备都不会有控制系统,也不会具备独立的工作逻辑。他们的每一个动作都依靠监控室的指令来完成。如果监控室瘫痪了,10台设备就会完全瘫痪。

由此可知,DCS只是一种控制模式,具体的学习当然是从各个子系统开始学起。你要是不学子系统,就惦记着在中控室的集中监控,那显然就是外行管理内行啊,不出乱子才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