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CPU冗余问题

楼主(2013-12-09):
本人使用的140 CPU 434 12A,两块CPU硬件冗余。现在我其中一块CPU已经调试完毕,现在想要让CPU冗余运行,听说施耐德的CPU冗余只要用一个钥匙转动传输一下就行,但是具体步骤不是很清楚,希望有大神能帮帮忙,给出具体的操作步骤,谢谢!

网友A:
首先确保主机和备机的热备模块 AB 拨码在不同位置

1 主机钥匙拨打run 确保备机在stopped 并且offline

2 按住备机的update

3 备机钥匙拨到xfer位置 准备传输程序

4 备机钥匙拨到run 琥珀色指示灯开始闪烁

5 松开update按钮  standby 和comact 灯常亮 说明热备同步完成

网友B:
学习 了  每天看看就有收获啊

楼主(2014-01-11):
引用 网友A:
首先确保主机和备机的热备模块 AB 拨码在不同位置1 ...

 多谢,开始没有传输成功是原来的CPU有程序,传不过去,必须拔电池清空程序才能传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