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模拟软件

楼主(2013-12-09):
   大家好,我之前的GT Designer3中没有那个GT simulator3,不能模拟自己制作的画面,我重装软件之后,还是显示没有装,请教高手?

网友A:
占沙发 等回复学习 哈哈

网友B:
三菱的触摸屏需要安装PLC的模拟软件GX Simulator来联机模拟。

大概的模拟步骤是这样的:启动GX Simulator,然后下载程序或者空程序,启动GT Simulator,进行模拟。

网友C:
  你重装的是什么软件 呀 ?GX Simulator 好像是单独安装 并启动程序运行下载项目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重装的是什么软件 呀 ?GX Simulato...

重装的是GT Designer3,因为GX Simulator不是在GT Designer3内包含的嘛,所以,我重装了还是不行,这跟GX WORKS2 也没关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