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电量计数总量如何清零

楼主(2013-12-10):
ABB变频器电量计数总量如何清零

网友A:
据说用ABB变频器软件可以完成清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说用ABB变频器软件可以完成清零。

兄弟可否说得清楚点

网友B(2014-07-24):
控制盘上下键同时按即可清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