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电源线与信号线可以共用一根多芯电缆吗

楼主(2013-12-10):
   现场设备电源是DC24v,采用485通信,想用一根四芯电缆,就是电源与信号线共地,同时用一根多芯电缆,可以吗?会有影响吗

网友A:
你是想把24伏的两根电源线和RS485的信号线同走一根电缆吗?应该是可以吧。

网友B:
可以这样用,建议:用屏蔽双绞电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这样用,建议:用屏蔽双绞电缆;

是屏蔽电缆   不会有干扰信号是吧

网友C:
你认为会有什么影响呢?难道24V产生的静电场会影响485通讯?放心用吧!

网友D:
可以这样用,没问题

网友E:
24v不会有影响。。

网友F:
专业PCB快速打样厂家,有需要请联系尹S,电话:13632804848,QQ:331979803

网友G(2014-01-26):
24V编码器就是用的屏蔽双绞电缆

网友H:
DC24V电源是可以共用的,只要接触良好,他是不存在干扰的。

网友I(2015-10-11):
想问下楼主这样最后可以吗?我们想把24V3芯电机电源线和5V8芯编码器线走在一根线里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