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越信PLC模拟扩展模块与热电偶热电阻

楼主(2013-12-10):
奥越信PLC模拟扩展模块与热电偶热电阻

          对于奥越信PLC扩展模块数字量模拟量的应该用已经十分广泛,其模块功能也十分完善,下面主要对其模块进行详细介绍。

1、  奥越信PLC对模拟量的处理:

        在工业控制中,某些输入量(例如压力、温度、流量、转数等)是模拟量,某些执行机构(例如电动调节阀和变频器等)要求奥越信PLC输出模拟量信号,而PLC的CPU大部分点只能处理数字量。模拟量首先被传感器和变送器转换为标准量程的电流或电压,例如4~20MA,1~5V,0~10V,PLC用A/D转换器将他们转换成数字量。带正负号的电流或电压在A/D转换后用二进制补码标识。

       D/A转换器将PLC中的数字量转换为模拟量电压或电流,再去控制执行机构。模拟量I/O模块的主要任务就是实现A/D转换(模拟量输入)和(D/A)转换(模拟量输出)。奥越信模块与S7-200/300兼容的模拟量扩转模块很多,例如:OYES 221数字量输入模块;OYES 222数字量输出模块;OYES 223数字量输入输出模块;OYES 23X系列模拟量输入模块;OYES 23X系列模拟量输出模块;OYES 231温度控制模块OYES 277 PROFIBUS-DP扩展从站通信模块等。A/D转换器和D/A转换器的二进制位数反映了它们的分辨率,位数多,分辨率越高,模拟量输入/出模块的转换时间越长。

2、  奥越信PLC将模拟量输入的输出值转换为实际的物理量:

         转换时应考虑变送器的输入/输出量程和模拟量输入模块的量程,找出被测物理量与D转换后的数字值之间的比例关系。(例题如下)

          例题:某发电机的电压互感器的电压比为10KV/100KV(线电压),电流互感器的电流比为1000A/5A,PLC控制功率变送器的额定输入电压和额定输入电流分别为AC100V和5A,额定输出电压为DC±5V奥越信模块输入信号转换为数字-3200~+3200。设转换后得到的数字为N,试求以KW为单位的有功功率值?

         解:设计功率变送器时已考虑功率因数对功率计算的影响,因此在推导转换公式时,可以按功率因数1来处理。根据互感器额定值计算的一次回路的有功功率值为

*10000*1000W=17321000W=17321KW

由以上关系不难算出互感器一次回路的用功功率与转换后的数字值之间的关系为17321/32000LW/字。设转换后的数字为N,如果以KW为单位显示功率P,采用定点数运算时的计算公式为P=(N*17321/32000)KW

TAGS: 奥越信PLCOYES奥越信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