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的直流调速器6RA70故障的判断的方法

楼主(2013-12-10):
小弟是做冷轧电气维护的(六辊轧机),用到了西门子的6RA70直流调速器,现对直流调速器的故障的判断做讨论,希望对此熟识的前辈不悯赐教。

 案例一:1250六辊轧机,建张后发现入口带材震动严重,张力不稳,入口卷取主从电机(硬连接)之间发绞,表现为主从电机不同步,张力建的越大声音越大,电流大到一定值后发现从电机的电枢电流波动大,此时怀疑可控硅烧坏,对从电机初步测了一下可控硅G、K之间阻值,发现阻值都在16到19欧姆之间,应该属于正常值。又做了下晶闸管诊断,报出了F061,故障值14。又用示波器看了一下建张情况下从电机触发波形,发现少了两个波峰。因为之前没有坏过触发板的经验,14号硅的阻值为16Ω,所以将两个阻值为16的可控硅换掉后,发现还是不行,又做了下晶闸管诊断,此时没报故障。将触发板换掉后终于OK。

 被换掉的硅,后来被装上去试了下,是没问题的。但这里疑问就来了,为什么换过硅后再做晶闸管诊断就报不出故障来了呢?另一个疑问是晶闸管诊断时,点动一个方向,诊断是一个方向的硅,还是12块硅全诊断到了呢?

 案例二:1450六辊轧机,特别说明一下,此轧机上下工作辊共用了一对主从控制的电机。此次故障表现为主轧机的主从电机发绞,两电机不同步,声音异常大,主电机电流波动大。有上一个案例的经验应该很好判断就是硅或者是触发出现了问题,但在小弟看到故障现象之前先是看到了一个故障报警,F042测速机的故障,先是换了个编码器,无果后,检查了下可控硅,发现是14号硅G、K阻值为零。诊断也报的14。所以很好判断了。这段时间这台轧机第三次烧硅了,而且发生在同一个班组里,真怀疑操作有问题。

 我的问题是,之前这边烧硅的时候报的F030过流,为什么会报出一个测速机的故障?另外再次试的时候就没有故障报出了?

 案例三:1250六辊轧机,出口卷取主从电机,只能反转,不能正转,而且点动时会多转几秒钟才会停下来。直流调速器没有故障报出。看了下传动柜,发现从电机励磁电流为零。励磁部分二极管坏了,更换后正常。

 问题是励磁部分出了问题为什么没有故障报出?

 哪位前辈能出来指教下,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