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定位问题

楼主(2013-12-10):
我有三台卷钢整平剪切流水线,工作过程是:铁板经平整机(140KW直流电机590控制器)整平后送至剪板机,由编码器检测长度送入PLC,开始电机高速运转,当要接近设定尺寸时电机改低速,到尺寸后停止并刹车,由于每次惯性和阻力有一定的变化,每次停止后的滑行距离不太一样差1--5MM,三台产自不同厂家,可排除因故障或操作不当。

我的问题是:直流电机有没有准确定位功能,如和解决?

网友A:
电机够大的

网友B:
“……到尺寸后停止并刹车,由于每次惯性和阻力有一定的变化,每次停止后的滑行距离不太一样差1--5MM,”

1、不要企图用电机定位,因为“每次惯性和阻力有一定的变化”!

2、可以用机械定位的办法解决,先减速,后机械制动定位!

网友C:
是否可以模拟减速曲线,或着使用更低速度逼近?

网友D:
有啊,看你怎么搞了?13年前用70搞过的,590行不行啊有点怀疑,但可以试一下。

不过你的这种搞法我也是服了你,原理上都行不通。

网友D:
搞不定联系我,QQ 790288431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电机够大的

 这个好弄吧,先高速,快到目标后低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