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梯曳引钢丝绳的选择使用和维护

楼主(2013-12-10):
   正确选择、使用和维护电梯曳引钢丝绳不仅关系到电梯的安全和正常运行,而且对延长使用寿命也是至关重要的。
1     钢丝绳的选择
    钢丝绳由绳股、绳股钢丝和绳芯组成。电梯钢丝绳是以单绳股围绕绳芯呈螺旋状捻制而成。通常采用50~65号优质碳素钢或60Si2Mn钢丝。为了安全,电梯钢丝绳用特号或1号钢丝,其钢丝直径限制在0.3~1.3mm之间。常用的曳引钢丝绳有西鲁式(X型)和瓦灵吞式(W型)。目前,国产电梯普遍使用西鲁式8或6钢丝股的钢丝绳,其中8X(19)应用较多。
1.1    丝绳标记识别举例
    以额定载重量1 000kg的乘客电梯为例,曳引钢丝绳采用8X(19)—16—140右交,其中8为绳股数量,X为西鲁式,(19)为每一绳股中的钢丝根数,16为钢丝绳的公称直径(mm),140为钢丝绳的抗拉强度(kgf/mm2),右交为钢丝在绳股和绳股在绳中右交方向捻制。国产曳引钢丝绳均为右交。
1.2    绳芯
    电梯钢丝绳均选用带浸油的纤维绳芯,绳芯支撑和固定绳股位置以致改善绳丝之间的接触,减缓冲击载荷,起贮油池作用供钢丝绳长期润滑之油源,使钢丝润滑良好。
1.3    西鲁式(X型)钢丝绳的结构与特征
    西鲁式钢丝绳交股的截面每股为1+9+9,即芯加第一层加第二层共19根钢丝组成:中心钢丝1根,ф1.2mm,内层钢丝9根,ф0.6mm,外层钢丝9根ф1.05mm。外层丝径比内层丝径大,因此又称外粗式钢丝绳。其特点①每股内外层钢线数量相同,但直径不等,外层嵌埋在内层凹口内,多层钢丝的捻距相等,结构紧密牢固,不易开卷。外层粗钢丝增加耐磨性,内层细钢丝提高柔软性,有利于受弯时的相互滑动,因而提高了钢丝绳的挠性和使用寿命。②层间钢丝平行线接触,钢丝绳耐疲劳性好,钢丝内部之间的耐磨损性能好,接触面积增大,接触应力减小。

2     曳引钢丝绳的安全系数
    从安全角度要求钢丝绳有一定的根数和安全系数,GB7588对K静有具体的规定:采用三根或三根以上曳引钢丝绳的电梯,K静=12;采用两根曳引钢丝绳的电梯,K静=16,通常要求乘客、载货和医用电梯钢丝绳根数应不少于4根,安全系数为12;杂物梯应不少于2根,安全系数为10。
    钢丝绳在工作中存在静动两种载荷,但影响钢丝绳使用寿命的主要还是静载荷,为了计算简化起见,仅对静载作实用计算。
2.1    钢丝绳直径的选择
    为了提高钢丝绳的强度,延长使用寿命,通常按式D/d≥40选取钢丝绳的直径,其中d为钢丝绳直径不小于8mm;D为曳引轮直径;
2.2    安全系数计算
    见公式1(请点击)
    式中K静—钢丝绳的安全系数;
    SP—钢丝绳的破断拉力;
    m—钢丝绳绕法所决定的倍率,1:1绕法时m=1,2:1绕法时m=2;
    Q—电梯的额定载重量;
    ∑W—Wj+Wg+Wp
    式中Wi为轿厢自重;Wg为轿厢处于最低层时轿厢与曳引轮之间的钢丝绳的重量;Wp为平衡绳拉紧负荷的一半(有平衡补偿装置时)。
3     钢丝绳的使用与维护
3.1    钢丝绳的检查
    钢丝绳所处状况的好坏直接关系着设备和乘客的安全,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工作中应仔细观察和慎重检查,其检查内容:(1)检查断丝的根数、部位和捻距断丝情况;(2)钢丝绳直径变细情况 ,除目测外定期用游标卡尺测量绳径和磨损情况 ,测定方法见图1(请点击);(3)检查钢丝绳的张力,各绳张力相互差值不应超过5%;(4)钢丝绳的润滑、清洁和锈蚀情况;(5)绳头及其组合情况,全长有无其它异常情况,如绳的异常伸长变化等。
3.2    钢丝绳的磨损和变形
    根据使用经验,钢丝绳在正常工况下突然断裂的现象少见,其损坏一般是在长期运行中由于磨损、弯曲疲劳、锈蚀或外伤逐渐形成的。应特别注意磨损、锈蚀的检查。磨损包括钢丝绳表面、股与股之间、丝与丝之间的磨损。
    机械磨损主要为外部均匀磨损、变形磨损和内部磨损三种,如图2所示(请点击)。A为纯机械磨损,一般来说,钢丝绳在使用过程由于其硬度比绳槽高,磨损很慢。但由于张力、槽型、钢丝绳在槽中打滑、偏磨、打滚,而与绳槽产生磨损,这种磨损在正常情况下是均匀的。B为变形磨损,是指钢丝绳在某一段内的局部磨损,由于钢丝绳和绳轮经常发生慢性移位或钢丝绳在绳轮上剧烈振动、冲击所造成,使钢丝绳局部挤压变形;虽然钢丝截面积并未减小,但局部挤压处的钢丝材质已受损,容易断丝。C为内部磨损,由于钢丝绳的经常弯曲,股中钢丝间产生相对移位,股与股之间接触压力增大,使相邻股间的钢丝产生局部压痕,时间一长会因应力集中而折断。如上所述,钢丝绳磨损、变细,将使钢丝绳内的钢丝截面积变小,其拉力降低,严重时应报废更换钢丝绳。根据经验,钢丝绳存在内部断丝时,钢丝绳在运行中能听到“咔嚓”的响声。

网友A:
首席学习,正准备更换新的钢丝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