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PLC车库红绿灯的问题

楼主(2013-12-10):
有一个车库。其进出口装有红绿灯,用一个对库内、一个对库外的一组红绿灯以指示车辆进出。

传感器使用的是光电传感器,无论车辆进或出,当二只传感器被车身遮挡时,就认为有一辆车通过了。如:梯形图——||(x1)——||(x2)——。

问题:这个梯形图是不能判别车辆是进还是出,我想区分进的车辆,及出的车辆。本人刚学,请各位老大看看,什么样的梯形图能区分是进的车辆,还是出的车辆。谢谢(使用三菱FX-1N)

各位看官,本人只有7分钱,无法给你。

网友A:
 那你在知道这两个 X1 ,X2 哪个是内,哪个是外吧 ?

 如 X1 是库外,当 X1  先有信号 就是进,相反,当 X2 是库内, 且 X2 先有信号 ,车辆就是出库,不知这样可以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你在知道这两个 X1 ,X2 哪个是内,哪个是外...

网友C:
进库车辆:X1为先,X2为后。

出库车辆:X2为先,X1为后。

用什么方法区分先和后?

网友:
对:   进库车辆:X1为先,X2为后。出库车辆:X2为先,X1... 内容的回复!

 还应该考虑:不能单独X1碰到,因为可能是人的身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