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2台变频器的pid控制问题

楼主(2013-12-10):
现场情况是 主磨机和给料皮带均为变频控制

希望根据主磨机的电流来控制给料皮带的给料频率,来实现主磨机的最大效率电流

但是 主磨机的频率有时根据工艺要求也是变化的 求 设计思路

网友A:
把一个变频器设定为主机

让主机输出电流,而后控制另一个从机

一般变频器都有一个电流输出信号

网友B:
用个电流继电器信号去plc输入   plc模拟输出控变频器

网友B:
也可用电流变送器直控有这pid功能的变频

网友C:
用主磨机的变频器输出4-20mA信号控制给料机变频器

网友D:
变频器有个模拟电流输出信号,可以是0—20MA或4—20MA,用这个电流信号传送给皮带传送的变频器,从而控制其频率的输出,这应该是一个闭环控制的系统。利用电流变送器也可以进行设计,如果用点流变送器只需要一台变频器就可以了。大家看看我的设想对不对。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变频器有个模拟电流输出信号,可以是0—20MA或4—2...

挺好的。。。。。。呵呵

网友F(2015-06-02):
上海国自电力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电容器保护测控装置主要用于110KV、66KV、35KV、20KV、10KV、6KV等电压等级下的多数系统,所有柜体场合;产品保护功能齐全,且具有对一次设备电压电流模拟量和开关量的完整强大的采集功能;并可选配标准的以太网、光纤、RS485、RS232、CAN等通讯接口或不设通讯口;可以自由选择是否带防跳功能,避免出现微机保护装置与开关自带防跳可能发生的冲突; 公司现有9461经济型电容器保护测控装置、9561标准型电容器保护测控装置、976高端型电容器保护测控装置、964电容器自动投切装置等非常完善的电容器保护产品线、公司电容器保护现已运用到国际国内诸多领域、以其独特的性价比得到了国内外广大用户的一致认可!

电容器保护装置:http://www.weijizongbao.com/drq/

网友G(2017-09-21):
怎么没有高手回答,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