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传感器故障?

楼主(2013-12-10):
   新买回来一支压力传感器。,(2线制)接上线路后,一切正常。用手指按压探测端,有2公斤左右的压力信号反馈,并且能随着手力量的增大,数值也跟着变化,手指放松,压力归零,都很正常。但是安装在管道上,管道内压力大约10公斤,压力反馈的数值居然变成0,连接PLC,返现PIW反馈数值竟然是65555(出错了)。这是什么情况,是不是这个传感器本身有质量问题,量程虽然标0-25公斤实际上10公斤都超过它的使用范围?有经验的大虾给些建议!!

网友A:
上下限设定   先检查检查看

网友B:
      设置先检查是首要啊

网友C:
手压都有显示,安装了不显示,看看线接好了没有

网友D:
串入电流表量量此时的电流数值,有可能啊管道没有压力,有可能啊供电不合适,有可能啊,PLC配线不正确,有可能啊PLC程序设计有问题。

这些可能,完全可以用万用表搞定,如果以上可能都变成不是,那么就是压力传感器的量程设置不对,这个估计是不能修改量程的傻瓜式传感器楼主无法用编程器修改量程。

网友E:
这个应该是不支持HART通讯的,可能是传感器故障了。

网友F:
检查接线,把PLC甩开,单独供24V,把万用表串到回路里测量一下,检查供电回路24V是否正常,如果24V接上就降压,也没有电流。

网友G:
1、压力传感器的膜片,咋能用手指胡球压呢 ?!  。。。。。。

2、剁手。。。。惩罚一哈。。。。中不?

       呵呵

3、寄给俺,学雷锋,免费给您检测一哈

网友H:
压力变送器能用手按压吗?还是校验一下吧。

网友I:
应该传感器本身没问题,排查其它的吧

网友J:
把PLC脱开,接24V用万用表电流挡测10公斤压力大约12MA.

网友K:
压力传感器的膜片你能用手压出压力厉害!!!

网友L(2015-12-04):
是PLC供电问题。接入PLC后用万用表量供电电压。你的PLC是200或300,400。PLC模拟量输入有供电和不供电之分。

网友M:
手能按出10公斤压力,你的力大得用错了地方。但压力传感器应当没有坏,是用法不当!

网友N:
你们通常说的一公斤压力是多少帕,作用面积是平方厘米还是平方毫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