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P 外设通信问题

楼主(2013-12-10):
各位大侠, 小弟接触PLC不久, 现需要DVP-48EH从RS232接口的高精度电压表读取浮点电压值,
但COM1:RS232已用于PC调试通信, 所以可能有两个方法:

1. 使用RS232-485转换器, 将电压表的232转换为485, 再与PLC的COM2:RS485通信. 但这种转换器通常用于PC的RS232转换RS485, 而且无源的是从PC的pin3得电的, 不知道用于外设到PLC是否可行.

2. 使用DVP-F232扩展模块, 扩展COM3:RS232, 再与电压表通信.

看到这个例子, 担心可行性 http://bbs.gongkong.com/d/201312/536842_1.shtml

台达官方的例子基本都是基于MODBUS的.

楼主:
我描述清楚一点:

我正在使用DVP-48EH做生产设备, COM1:RS-232已连接触控设备, 现需要使用COM2连接一台RS-232接口的高精度电压表以读取浮点数据. 根据DVP-PLC-Program_O_SC_20120229.pdf Page116的描述,

     "EH2/EH3/SV2主机通讯口(COM1:RS-232、COM2:RS-232/RS-485/RS-422)..."

     COM2支持RS-232/RS-485/RS-422, 但COM2的物理接口是485的.

     请问我该怎样连接COM2和RS-232接口的电压表? 最好基于RS-232接口.

     是需要配置寄存器变量吗?

     是需要一个RS-232/RS-485的转换器吗?

     或是只能使用DVP-F232扩展模块的COM3?

网友A(2014-01-17):
不一定要买那个扩展。

转换器完全可以,一直在用。

转换器将485转成232后,

转换器端的地和电表232接口的地连,

转换器的输出接电表的输入,

转换器的输入接电表的输出。

你的电表是什么协议的,这个要搞清楚,

配置好通讯格式(COM2是D1120,COM3是D1109)

最后用RS指令读取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