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工控机经常蓝屏??

楼主(2013-12-10):
我买了一台研华工控机 IPC-610L IPC-610H SIMB-A21处理器I5 2400 内存4G 老是蓝屏 蓝屏代码124

网友A(2014-02-19):
您好,这个错误是由于内存或驱动报错而出现的,可以尝试以下方式:

1 重新安装系统

2 更换内存:如果原先是1根4G内存的话,可以更换插槽或更换其他内存(比如单根2G);如果原来是2根2G的内存可以先拔下一根进行测试以确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