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汇川屏的高人请帮忙

楼主(2013-12-10):
我用一个汇川的屏编写程序,在新建工程的时候忘记了选PLC类型了,请问在软件的什么地方能重新设制一下?

网友A:
没有用过这品牌的触摸屏;

一般在系统设置里面可以设置的吧;

网友B:
项目管理

通讯连接

本地设备

COM1

以上菜单进去,重新设置一下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项目管理通讯连接本地设备COM1 以上菜单进去,重新设...

需要在對應的COM口上右擊鼠標,選擇添加設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