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机电缆屏蔽层的作用

楼主(2013-12-10):
计算机电缆屏蔽层的作用

一、引起干扰的主要原因
(1)电阻耦合引入的干扰(传导引入)
(2)电容电感耦合引入的干扰
(3)计算机供电线路上引入的干扰
(4)雷击引入的干扰
注:1、由于外施电压在线芯间电容耦合的作用下产生的静电干扰;
   2、由于通电电流产生的电磁感应干扰。
总的来讲,当邻近存在高电压、大电流干扰源时,电气干扰更严重,由于同一电缆的线芯之间的距离较小,其干扰程度也远大于平行敷设的紧邻电缆。
二、屏蔽的选择
1、开关量信号,可用总屏蔽;
2、高电平模拟信号,宜用对绞线芯的总屏蔽,必要时也可用对绞线芯分屏蔽;
3、低电平模拟信号或脉冲量信号,宜用对绞线芯的分屏蔽,必要时也可用含对绞线芯分屏蔽的复合总屏蔽。
三、屏蔽电缆的作用
屏蔽电缆的作用主要是防止(1)静电干扰(2)电磁感应(3)串音感应所产生之干扰,确保系统传输正常运行

网友A:
屏蔽还是要做好的。。最怕的就是干扰。。

网友B:
国标《GB50217-2007电力工程电缆设计规范》里早就写得很详细了:http://bbs.gongkong.com/d/200408/50368_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