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故障判断的方法

楼主(2013-12-10):
变频器是一种电流控制器,在很多的领域当中都有一定的应用。所有的仪器在使用的过程中都是会受到一些的磨损以及产生一定的故障的,变频器也是不例外的在使用的过程中也是会有一定的故障产生的,下面仪器仪表世界网小编就来为大家具体介绍一下变频器故障判断的方法吧。

1、整流模块损坏

一般是由于电网电压或内部短路引起。在排除内部短路情况下,更换整流桥。在现场处理故障时,应重点检查用户电网情况,如电网电压,有无电焊机等对电网有污染的设备等。

2、逆变模块损坏

一般是由于电机或电缆损坏及驱动电路故障引起。在修复驱动电路之后,测驱动波形良好状态下,更换模块。在现场服务中更换驱动板之后,还必须注意检查马达及连接电缆。在确定无任何故障下,运行变频器。

3、上电无显示

一般是由于开关电源损坏或软充电电路损坏使直流电路无直流电引起,如启动电阻损坏,也有可能是面板损坏。

4、上电后显示过电压或欠电压

一般由于输入缺相,电路老化及电路板受潮引起。找出其电压检测电路及检测点,更换损坏的器件。

5、上电后显示过电流或接地短路

一般是由于电流检测电路损坏。如霍尔元件、运放等。

6、启动显示过电流

一般是由于驱动电路或逆变模块损坏引起。

7、空载输出电压正常,带载后显示过载或过电流

该种情况一般是由于参数设置不当或驱动电路老化,模块损伤引起。

变频器故障判断方法已经介绍完了,现在大家对于变频器会有什么故障以及处理的方法都已经有所了解了,以后在使用的过程当中碰到了以上的问题可以快速有效的处理问题,还可以提高工作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