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防尘的方法

楼主(2013-12-10):
变频器是一种电能控制器,在很多工业设备上都在使用变频器可以起到节能节电的作用。变频器在使用的过程中也是需要防尘的,那么具体的防尘方法是什么呢?下面小编就来具体介绍一下变频器防尘的方法吧。

1、设计专门的变频器室:

当使用的变频器功率较大或数量较多时,可以设计专门的变频器室。房间的门窗和电缆穿墙孔要求密封,防止粉尘侵入;要设计空气过滤装置和循环通道,以保持室内空气正常流通;保证室内温度40℃以下。统一管理,有利于检查维护。

2、将变频器安装在设有风机和过滤装置的柜子里:

当用户没有条件设立专门的变频器室时,可以考虑制作变频器防尘柜。设计的风机和过滤网要保证柜内足够的空气流量。用户要定期检查风机,清除过滤网上的灰尘,防止因通风量不足而使温度增高超过规定值。

3、选用防尘能力较强变频器:

市场上变频器的规格型号很多,选择时,除了价格和性能外,还应考虑变频器对环境的适应性。有些变频器没有冷却风机,靠其壳体在空气中自然散热,与风冷式变频器相比,尽管体积较大,但器件的密封性能好,不受粉尘影响,维护简单,故障率低,工作寿命长,特别适合于有腐蚀性工业气体和粉尘的场合使用。

4、减少变频器的空载运行时间:

通用变频器在工业生产过程中,一般都是经常接通电源,通过变频器的“正转/反转/公共端”控制端子(或控制面板上的按键),来控制电动机的起动/停止和旋转方向。一些设备可能是时开时停,变频器空载时风扇仍在运行,会吸附粉尘,这是不必要的。生产操作过程中,应尽量减少变频器的空载时间,以减小粉尘对变频器的影响。

5、建立定期除尘制度:

用户应根据粉尘对变频器的影响情况,确定定期除尘的时间间隔。除尘可采用电动吸尘器或压缩空气吹扫。除尘之后,还要注意检查变频器风机的转动情况,检查电气连接点是否松动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