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旋转加热的方法

楼主(2013-12-10):
公司织机上有一个加热棍的部件,内部为一根几千瓦的电加热管,外部是能够转动的金属棍。设备运行时金属套管被加热并转动,电加热管不转,接线形式为两头有带螺纹接线柱。现在的问题是长期运行接线可能松动,造成发热起火。另外为保证热传递效果,电加热管和外部金属棍间隙较小,一旦加热管发热变形或者内部轴承出现问题,都会导致加热管也跟着转动,那连接线直接被绞烂接地。请大家看看有什么好办法吗?

网友A:
采用旋转接头用蒸汽或高温油加热。

网友B:
用高温油吧,蒸汽不方便

网友C:
可以用导电滑环。。。。。。

网友C:
这个是两相的,看的比较清楚。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提供的方法,考虑现场和设备实际情况先尝试滑环.

网友C:
能帮到你,我也觉得很高兴。。还有,我觉得滑环是否应该离加热区远一些??不知道温度对滑环是不是有影响?

网友D:
呵呵,这个要求也不低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