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雷电流能被传给大地?

楼主(2013-12-10):
     避雷针高出被保护物,其作用是将雷电吸引到避雷针本身上来并安全地将雷电流引入大地,从而保护了设备。
     雷电先导的初始发展阶段,因先导离地面较高,故先导发展的方向不受地面物体的影响,但当先导发展到一定高度时,地面上的避雷针将会影响先导的发展方向,使先导向避雷针定向发展,这是由于针较高并具有良好的接地,在针上因静电感应而集聚了与先导相反极性的电荷使其附近的电场强度显著增强的缘故,此时先导放电电场即开始被针所歪曲,将先导放电的途径引向针本身,随着先导定向向针发展,针上的电场强度又将大大增加,而产生自针向上发展的迎面先导,更增强了针的引雷作用。
    雷电流能被传给大地,正是避雷针引雷作用的结果。

网友A:
大地是母亲。

上天有雷公,大地有母亲。

嘻嘻。。。

雷电喜欢异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地是母亲。上天有雷公,大地有母亲。嘻嘻。。。雷电喜欢异性。

扯匠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大地是母亲。上天有雷公,大地有母亲。嘻嘻。。。雷电喜欢异性。

网友D:
简要原理介绍。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简要原理介绍。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地是母亲。...

 对的啊!电荷是异性相吸的么。

网友G(2021-06-02):
这个其实很简单:避雷针将大地电位引入到避雷针高度位置,其余位置在雷电云团影响下电位有变化但是一般导电不良,雷电云团即使放电因为电流过小不能形成连续电流,避雷针因为是通过足够截面导体,雷电云团靠近时达到电弧放电距离立刻放电,直到雷电云团电量基本耗尽才停止放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