灌装定量求助

楼主(2013-12-10):
各位大侠大家好,我现在想做过定量灌装系统,要求每次灌装10-100毫升可调,每分钟要灌装60次左右,本来想用蠕动泵,但蠕动泵要经常换软管,不知还有什么好的方案呢?请各位大侠指教下。谢谢!

网友A:
教你个比较简单的,也是比较容易实现的,这种方法在我们设备上误差在每250ML/1.5ML

用液位,时间法!

液位系统:

灌装高位桶装一个液位仪(建议装二个,相互比较冗余),配合气动阀门来控制高位桶的液位,以保证灌装嘴压力。注意:高位桶要比较高和大一些,至少在300L

灌装时间:电磁阀控制灌装气动阀开启一定时间。

至于调整,只需要调整灌装时间即可,触摸屏配方功能实现!

至于装量在10-100ML之间随时间变化不是线性的,需要更具实际情况来调整,调整好了储存配方。

另外说一下,现在更准的就是编码器流量计,这家伙可准了,误差更小,当然成本较高。受限于PLC的高速计数器的点数,多头灌装的时候需要单独有设备来控制。

楼主:
谢谢邵-王者之师您的回复,编码器流量计我也问过,厂家说达不到要求,而且执行器又要另外购,另外装了编码流量计,那执行器用什么比较好呢?我没有购买过这方面的部件经验,您能推荐下产品品牌型号吗?另外,我怕因为储液灌的压力变动,会影响到精度。产品容量主要有是10-20ml。非常感谢您的回复!

网友A:
压力用液位控制啊。几百升的液位桶,对于小装量液位比较稳定。

流量编码器我们厂有的,可是具体型号还在车间里面。

找一些专门做  输液产品的厂家,特别是做水针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