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120该如何设置

楼主(2013-12-10):
伺服电机

求助各位大神,我是S120新手,不太会设置,第一张图是我设置的,为什么没有R108.2,如何设置才能和图二一样呢?

网友A:
你这个参数 好像只有在

这几个功能动作时才激活,不要设置

网友B(2015-02-27):
快速 SIMOTION 入门 联系Q,2401721949

网友C:
需要在对这个驱动回路设定时你只选择了位置控制模式还要选上速度/力矩控制模式。

网友D:
不要再参数列表里面设置。你直接驱动的configuration里面,ddc对驱动做调整。是扭矩控制,还是速度控制,还是位置控制。

不同控制就会设计不同的set point以及不同的controller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