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D8120 设置问题

楼主(2013-12-10):
大家好,请教你们下:

俺在搞FX2N PLC 通信的项目,我用这个RS指令发送数据,那么这个D8120  的b11位说的是调制调解模式,我想问下这个调制调解模式和一般模式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A(2014-03-24):
需要看你跟什么设备进行通讯,若是跟一般的仪表或者PLC之间进行485通讯,只需选择普通模式,若跟计算机网络带调制信号的需选择这种。通讯时通讯不上不单只是这一方面的原因,d8120有很多参数,需要进行多次反复调试才能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