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加减速

楼主(2013-12-10):
跪求ABB变频器ACS 143-2K7-3-C型号的启动,停止及加速,减速怎么接线,以及参数调那些,调多少???

求助

求助

拜托各位前辈高手了。

楼主:
急用,拜托了,站等前辈指教。

网友A:
看看说明书吧,你现场的点击只需要正转不需要反转吗?而且得确定你需要使用哪个宏,一般都使用标准宏,按标准宏来说,我们可以定义DI1为启动,启动即为正转,DI2设置为停止,启动和停止时间在第22组参数中设定,具体数值得根据现场情况来设定,接线就不怎么好说了。还是看看说明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说明书吧,你现场的点击只需要正转不需要反转吗?而且...

关键是加速和减速,是不是接DI5啊,DI5是加减速时间,接通DI5是加速还是减速啊

网友B:
接通后是60秒加减速

网友B:
加减速时间可以通过修改参数2202、2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