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下图中的绞边丝线用什么传感器合适?

楼主(2013-12-10):
检测下图中的绞边丝线用什么传感器合适?
有棉丝、涤纶、锦纶
当绞边不好时,有的丝会露出来,这时要检测到并停机处理,布料运行速度约0.5M/S

网友A:
光纤,这个玩意就可以准确检测

如果要求检测形状则只有影像系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光纤,这个玩意就可以准确检测如果要求检测形状则只有影像系统

网友C:
问问神视电子技术咨询(江苏),应该不难!

网友D:
这个问题要看你的要求了,简单的,光纤等传感器可以搞定,复杂点的可能要用到机器视觉检测啦。技术问题可以来电询求解决方案   电子邮箱:huang07junyi@aliyu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