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超过额定转速旋转的影响

楼主(2013-12-10):
求助:

想知道电机超过额定转速的影响有哪些?

按我想,电流肯定升高,甚至有可能会烧毁线圈,

但电流的升高是否有什么理论依据?有公式可以算么?

网友A:
主要看负载,电机超过额定转速运行的很多

网友B:
电机超过额定转速时,电机处于弱磁输出状态,输出转矩会下降,那么,能带动的负载也会下降;

网友C:
再由变频器的情况下报警显示过电流

网友D:
一般的电机会有一定的过载能力,好像有1.05,1.1,1.15,1.2这么几个等级。

在电机过载能力范围内电机是不会烧毁的,具体电机铭牌上应该有!

具体的计算首先你得了解电机的工作特性曲线吧,从曲线图上你可以看到n变大,电机的输出转矩变小,而当负载转矩不变的情况下,电机相当于过载,那么就会导致电机烧毁。

网友E:
超过额定转速可能对电机有影响,也可能没有任何影响,首先要确定几个前提:

1.在什么情况下超速。

2.负载情况什么样。

3.电机驱动使用的什么方式。

在以上前提不确定的情况下,没有统一答案。

网友F:
电机在额定转速以上调速属恒功率调速范围,既转速增加,转矩下降,这是指电机的指标,负载要符合转矩-转速的指标才行。如果超过额定转速,负载转矩不变,电机将过载。变频器、直流驱动器等调速装置,是按恒功率调速设置的。

超过额定转速运行,最多的考虑是电机的机械结构,高转速时润滑和承受离心力。

楼主:
假设负载是风机水泵类负载,

假设情况电机带水泵,

如果想电机不过载的话,电机额定扭矩应大于泵旋转的阻力,

由于恒功率调速,转速增加,转矩下降,

则在电机转矩下降后的转矩仍大于等于泵旋转阻力的情况下,电机可正常使用。

那如果我带的是风机类负载呢?

风机类负载是否随电机转速提升,而负载增加呢?

网友G:
电机超速运行--不一定电流会超过额定电流,这个工作电流根据负载来确定。假如平常运行的电流经常低于额定电流,超速运行也是可以的。用变频器来超速,测试过,提到70HZ,电流变化不大的。

网友D:
风机类负载和水泵类负载都是变转矩负载类型啊,简单来说就是随着电机输出转矩的变化而变化的。基频以上的调速,是恒功率调速,根据T=9550P/n,也可以发现电机的输出转矩是在变小的。所以风机类负载不随电机转速的升高而升高。

基频以下调速,转矩是在增加的,可以理解为电机的输出转矩是在不断增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