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组态王的大神进来看看

楼主(2013-12-10):
我原来安装的组态王是6.53版本的,60000点,可是卸载后现在用原来的安装包安装出来的组态王只有64点了,到底是怎么个回事呢,各位大大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A:
呵呵这个我也不会。。。。。。。。。。

网友B:
卸载后现在用原来的安装包安装出来的组态王,可能未安装加密狗软件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卸载后现在用原来的安装包安装出来的组态王,可能未安装加...

加密狗软件是哪一个啊,是不是这个Sentinel Protection Installer 7.4.0?如果是的话这个也已经装了,也不行。

网友C:
应该是丢掉了加密狗,具体咨询北京亚控公司售后。

网友D:
关于 变量点数的问题  ,都是加密狗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