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6070画面切换

楼主(2013-12-10):
MT6070IH如何做到由三菱PLC自动切换画面

网友A(2014-02-12):
维纶软件里找  元件---PLC控制,新增切换基本窗口,选择三菱PLC某内存地址,换哪个页面,程序把页面编号送到那内存就可以了

网友B:
楼上的兄弟,说的非常对,看得出来,也是经常用威纶触摸屏

技术交流:QQ  541881337   TEL: 13761012595  陈工

网友C(2014-05-20):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兄弟,说的非常对,看得出来,也是经常用威纶触摸屏...

网友D(2014-08-23):
看看呢 正需要呢  搞了半天不明白

网友E:
写程序试试就知道了

比如MOV K11 D0

控制地址 D0

认真看看触摸屏手册

QQ 380311035

PLC 触摸屏 编程 培训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