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了见识了,这空开能这么用吗?

楼主(2013-12-10):
在百度看到一张电气图的部分截图

看到F0空开两组接入380V到变压器,然后变压器二次接到空开给控制电路供电。

实际能这样接吗?

网友A:
可以的吧哈哈。。。。。。。。。。。。。。。。。。。

网友B:
  这是什么接线法?

  楼主可能没有看清电路, 这个投机的做法, 这好像两路线路输入,其实是一路一个是 380V输入转 220V 输出的变压器,只是用 空开 的一路线

网友C:
同时控制变压器的一次和二次,以及控制电路

没见过这样用的,感觉还是分开好点

网友D:
FO合上,1、3、6闭合,变压器通过1、3输入380V母线电压,降压到220V输出,通过触点6供给控制回路。

网友E:
咋不按套路出牌呢。三极的用在三相上,如果要给变压器供电,用个两极的或者在三极下面引两根出来。变压器次极就用个单极的好了。不看图纸就来量电压,肯定以为三相不平衡。

网友F:
5楼说的有道理。

网友G:
百度文库资料,因为是多个上传人,而且不一定符合专业设计,有欠缺很正常

网友H:
真有创意啊!谁摊上这个电路维修可遭罪了。实际没省任何东西,还弄个不守规矩的设计,2极的断路器做变压器一次控制,单极的断路器做二次控制,与这一个三极断路器的成本一样,操作、维护可就不同了。

网友I:
长见识了,还没有接触到有这么用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I:
长见识了,还没有接触到有这么用的

网友D:
     实际工作中,这种不受规矩的事情很多,手头正好有个三极断路器,为了省事,就凑合着用,只有自己清楚,害了别人。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I: 长见识了,还没...

网友L:
这个真的不错啊!就是画的有一点和国人的不一样,感觉这个保护做得很好!在此支持了!

网友L:
在下认为,值得推广!!!

网友M:
引用 网友D:
实际工作中,这种不受规矩的事情很多,手头正好...

网友N:
习惯成自然,可能人家习惯这样用一只三极开关同时控制变压器的初次级。

网友O:
三级断路器这么做是浪费

网友P:
这就叫“随心所欲”啊!!!!

网友Q:
这东西害人啊

网友R:
有问题吗?我觉得没有问题。

是不是,我不觉得有问题才是最大的问题啊?

不看图纸就量,以为不平衡。

本身不看图纸就是错的了。你只要不看图纸就动手,以下下来的事情都是错的了。你以为你自己什么都知道?

5楼没道理。

手头正好有个……,眼看的这是,算是正规的图纸,你以为这是维修工为了赶生产随便拉个开关啊?

网友R:
说害人的,我知道你本身已经处于一种惯性思维的控制下。用你的惯性去判断,觉得不常规的就是错,觉得不按惯性来的,就是错。

到底他(图纸)犯了哪了?

网友S:
对错不论,长见识了

网友T:
三各极的电流不一样,动作时不知道是哪部分的原因,还不如装三个单极的。

网友U:
这样用省个空开了,一个空开两用,既可以控制一次,又可以控制二次,不管那个回路有问题,只要一个跳就都保护了,天才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R:
有问题吗?我觉得没有问题。是不是,我不觉得有问题才是最...

 大哥,你要知道,现在那些老设备,有图纸的实在不多,但还在使用,如有点小毛病,又没图纸,如果非要看了图纸再去维修,老板们会让电工走人的。现在小厂里用的设备,百分之五十以上,没有电气图纸,我去维修,有时候实在无法下手。只能根据设备功能,重做套控制。不过,我倒希望帮别人重做呢,可以多赚点钱。

网友R:
以事论事。就这图纸,不要扯太远了。有图纸有线号,设计上已经没有什么问题了。要说施工的话要说维护的话是其他问题。管理问题。你可以尝试把整套图纸输入到人机界面里面,使用说明书也写到人机上。

网友V:
好像这样有点不太规范吧。

网友W(2014-01-10):
说一下我的理解吧:

1、首先说图纸,没什么问题,只是有点不规范,三级断路器F0脚位5、6颠倒了。

2、变压器的一次控制端和二次控制端的电流不同,这样的接法优点在于二次端电流过大时,一次端也同时会断开,缺点在于一次端的保护效果就降低了。

看侧重点吧,看设计者适用的环境侧重哪一方面。

网友X:
有点意思,但规不规范要看行业标准,符合标准的就是好用的。

网友Y(2014-03-25):
真心涨姿势了。维护会查死人的!!!

网友G:
那个所谓的“芳季”我看就是垃圾!

电气设计明文规定:不同电气负荷回路不得通过一个断路器控制......

前级的变压器初级是一个负载回路,变压器输出又是另一个负载回路!

不知没有人笑话你(如果都知道了就不要学了),但是明明不知却硬要做搅屎棍,这就是中国的悲哀!!!

网友Z(2014-07-11):
应该不能这么吧,控制变压器一次侧与二次侧的电流是不一样的,如果按一次侧选空开那么二次侧没办法满足的,反过来也是一样的道理

网友AA:
最好分开控制,确保电路工作稳定性,输入与输出分开。

网友AB:
不专业,不规范的做法, 自我为是。图纸审核那关是怎过的?

网友AC:
最好分开控制,确保电路工作稳定性,

网友AD:
看上去问题不大,就是不符合常理

网友AE:
引用 网友H:
真有创意啊!谁摊上这个电路维修可遭罪了。实际没省任何东...

      没有图纸,假如现场按常规检修,谁摊上就惨了,不过可以经常运行。

网友AE:
引用 网友D:
实际工作中,这种不受规矩的事情很多,手头正...

在现场一下子找不到材料情有可原,我在现场没有材料是经常改的。

网友AE:
引用 网友E:
回复内容:对: 网友R  有问题吗?我觉得没有问题。是不...

    我以前在工地时,空压机的电机是星三角减压启动,可时间继电器给操作工高坏了,就用一个拉线开关,来启动星三角控制回路,启动的人数十五下把拉线开关拉掉,就转回角型运行。

网友AF:
能用 但不合乎标准 维修起来容易犯错   控制变压器一次侧用两匹开关  两次侧输出220用一单匹开关

网友AG:
能用 但不合乎标准 维修起来容易犯错,.并且二次侧电流大,容易误动作的,大家认为那

网友AH:
一切皆有可能 看看图纸再动手还是好习惯

网友AI(2014-09-05):
这个就该称(虾膏)不一定好啊!

网友S:
先不说这样用合理不合理,单就开关的额定电流选择就有很大的问题。变压器的一次电流和二次电流差异很大,开关如果按照一次额定电流选择,那么二次电流容易将空开跳开。如果按照二次电流选型,那么就失去了对一次的保护。

网友AJ:
这么干是坑人啊

网友AK:
这他妈简直就是坑爹啊

网友AL:
设计上不按规矩出牌。原理上勉强还是可以说的过去。但是,原则上好比有一辆在高速路上逆向行使。后果.......呵呵!你懂得!

网友AM:
第一次见到,欧美会这样做的

网友AN:
用是可以用的,原理上也是可行的。但一般还是不要这样为好。

网友AO:
这样的用法不合理,也不符合规范。

网友AP(2014-10-17):
没有这么干的,这还起个毛的保护作用,

网友AQ(2015-01-05):
影响电流

网友AR:
33楼正解,这么做不好,这样空开起不到保护作用的,变压器两侧额定电流不一样,这个空开按大电流选还是按小电流选都不太好

网友AS:
没这么搞过,分两个2P的空开不更方便,更规范

网友AT:
看着是可以,但不符合规范,最好不要这样用。

网友AU:
引用 网友E:
咋不按套路出牌呢。三极的用在三相上,如果要给变压器供电...

网友G:
实际上,技术人员如果在某些应急状况紧急应用一下无可厚非,但是出现在设计图纸那就大错特错了!大家的争议,可以参看电气设计技术标准手册,估计立马就明白该咋做......

网友AV:
感觉可以用   第一次见   还没见过呢  长见识了

网友AW:
可以  完全没有问题  只是实际很少有这么使用的

网友AX(2018-05-12):
引用 网友W:
说一下我的理解吧:1、首先说图纸,没什么问题,只是有点... 这个说的好

网友AY(2019-01-22):
引用 网友G:
那个所谓的“芳季”我看就是垃圾!电气设计明文规定:不同...

说对了,不同等级电压不能共用同一连体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