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做运行控制

楼主(2013-12-10):
     各位大神,客户有台设备控制器需要用西门子的,大概有80个点,需要控制5台伺服电机,我没做过西门子的运动控制,各位大神帮忙出招,包括选型方面的,伺服可以先西门子的,也可选松下之类的,关键在控制方面的。谢谢啊

网友A:
刚学习PLC呵呵还不怎么会用

网友B:
我刚刚做了一套三菱控制2台安川伺服的,可以交流一下554502809

网友C:
作过很多伺服运动控制,可以聊聊。QQ:1456202231.

网友D:
目前200的LC单机最多2点高速脉冲。

选用运动控制器可以。

具体找一些专做运动的大神来解答吧,运动控制器没玩过。

以前看过一个帖子,用三菱PLC带了4个轴,PLC控制你那80个点,运动控制器专管伺服

网友E:
1.3 产品特点

● 最多达16 轴运动控制。

● 脉冲输出模式:方向/脉冲或双脉冲。

● 支持编码器位置测量,可以配置为手轮输入模式。

● 每轴最大输出脉冲频率8MHz

● 通过CAN 总线,最多可扩展到512 个隔离输入或输出口。

● 轴正负限位信号口/原点信号口可以随意配置为任何输入口。

● 输出口最大输出电流可达300mA,可直接驱动部分电磁阀。

● USB 接口、U 盘接口、RS485 接口、以太网接口。

● 支持最多达16 轴直线插补、任意圆弧插补、螺旋插补。

● 支持电子凸轮、电子齿轮、位置锁存、同步跟随、虚拟轴等功能。

● 支持ZBasic 多文件多任务编程。

● 多种程序加密手段,保护客户的知识产权。

2.1 ZMC0/1 系列型号规格

ZMC002 ZMC003 ZMC004 ZMC104 ZMC106

基本轴数2 3 4 4 6

最多扩展轴数4 4 4 12 12

基本轴类型前两轴支持脉冲轴和编码器,其它

轴支持脉冲轴。

支持脉冲轴和编码器

内部IO 数16 进8 出(带过流保护) 24 进8 出(带过流保护)

最多扩展IO 数256 进256 出512 进512 出

最多扩展AD/DA 128 路AD,64 路DA 256 路AD,128 路DA

脉冲位数32 32

编码器位数32 32

速度加速度位数32 32

脉冲最高速率6Mhz 10Mhz

每轴运动缓冲数16 128

数组空间1600 40000

程序空间124KByte 460KByte

Flash 空间96KByte 128MByte

电源输入24V 直流输入,IO24V 输入。

通讯接口RS232A, RS232B RS232, RS485,以太网,U 盘

外形尺寸183*116 226*127

网友E:
有兴趣联系    qq  359655360

网友F:
用S7-300,加CU320,选西门子的电机和伺服,直接总线控制,

网友F:
搞不了可以联系我 QQ790288431

网友G(2014-04-22):
1423790549如果在上海,可以联系一下,本人用过SIMOTION.

网友H(2014-07-18):
作过很多伺服运动控制,可以聊聊

网友G:
crazy880@163.com,什么项目呀,可以交流.

网友I(2018-03-14):
看看交流学习一下

网友J:
等我过五年再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