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变频器一运行为 "00"显示

楼主(2013-12-10):
富士变频器 PLC控制, 一运行为 "00"显示,无输出.恢复出厂值,及另换变频器。但故障依旧.请问各位高手是那里有问题.

楼主:
请高手看一下吗?呼叫帮助!

楼主:
呼叫帮助!呼叫帮助!呼叫帮助!呼叫帮助!

网友A:
运行指示灯亮吗,应该不是变频器本身的问题,是否给启动信号了,再看看参数对不对

楼主:
今天请人修好了,不知对方怎么短接了一下,判断是开关复位,修好了。当时不在现场。问清了告诉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