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对触摸屏设置指示灯?

楼主(2013-12-10):
选择需要的指示灯,点确认后,该指示灯会自动添加到当前操作窗口,可以根据需要将指示灯移到合适的位置并且调整其大小.双击指示灯,按照添加按钮的方法连接变量。

网友A:
你这用的是哪个品牌的?

网友:
昆仑通态MCGS,搞不懂楼主老是发昆仑通态的产品是何用意?

楼主:
顾美的产品,教大家如何使用顾美触摸屏组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