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PM中的PID闭环控制问题

楼主(2013-12-10):
半闭环伺服的累积误差一般通过回零位消除。但也有情况回零后多次长时间往复也需保持精度。那么要在半闭环基础上再加一个闭环称双闭环或全闭环。通常是机床上加光栅尺输入控制部分作为主控位置信号可以抵消机械间隙。但电机编码器也可以代替光栅尺信号允许不计较机械间隙,也可以实现双闭环。20PM有闭环PID控制功能,把回馈编码器信号作为主控基准位置或叫做动态零位,通过PID可随时控制校准。我此时遇到问题,不知如何使用。

当然回馈的编码器信号要确保可靠。当然用光栅尺也有同样的问题。

请教各位师傅???

楼主:
台达说明书根本就没有介绍,技术支持太差了,服务太差了。

参数;P和I设置是小数还是百分数还是整数,闭环比较差值,累计差值,最大累计差值是自动计算,还是要设置。

有资料可发我:xwmjblb@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