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梯形图并联部分怎么画

楼主(2013-12-10):
是200系列的,用的V4.0 STEP 7 MicroWIN SP9,用指令能敲出来这个图,但是用梯形图画不出来,那个Q0.0并不到I0.4后面,画了几次只能并到I0.0后面或者并到I0.2后面

网友A:
可以的啊,这个怎么能不能满足啊..

LD     I0.0
A      I0.2
A      I0.4
O      Q0.0
AN     I0.1
AN     I0.3
AN     I0.5
=      Q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啊,这个怎么能不能满足啊..LD     I0....

怎么画的?我是先画完第一行,然后第2行Q0.0画完常开用向上连线的,连不到I0.4后面,线太短怎么能延长拉到I0.4后面

网友B:
按工具箱上的Line Right延长后再向上连线就好了:

看来楼主是新新手啊,多来论坛求助吧

网友C:
  可以的,楼主可能 方法 不对 !

网友D:
完全可以啊。按照领域的回复上的功能按钮:延长线,多点2次,再点上连。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按工具箱上的Line Right延长后再向上连线就好了...

 300的没有延长线怎么弄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