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个时间继电器两个接触器自动循环正反转

楼主(2013-12-11):
各位前辈小弟刚干电工相求一个一个时间继电器两个接触器自动循环正反转的电路图

网友A:
  维修电工书就有 正反转 电路图  , 可以 问度娘  !

网友B:
买一个有循还功能的时间继电器就可以了。

网友C:
电工手册有自动车床正反转电路,把行程开关代换为时间继电器接点就行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