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办法控制电机的转矩

楼主(2013-12-11):
有什么办法控制电机的转矩,比如说我设定一个扭力,电机到达设定扭力设定值就停止或报警之类的

网友A:
扭矩模式就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扭矩模式就可以啊。。。。

你是说用伺服吧,成本太高了,最好是国产的东西

网友B:
台达C2000有这功能

网友C:
“有什么办法控制电机的转矩,比如说我设定一个扭力,电机到达设定扭力设定值就停止或报警之类的”

1、控制电机的转矩,就是控制电机的电流;

2、电机的电流与负载大小有关系,调电机负载大小,就可以调电机转矩;

3、具体方法很多,其中电机“电流闭环”调速,就是一个好办法:

1)可以是直流调压调速的电流闭环;

2)也可以是交流变频调速的“电流闭环”;

4、你应该首先说明控制电机的转矩的目的是什么?在什么情况下控制电机的转矩?

网友D:
科远的KD300就有功能,精度可以达到7.5%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什么办法控制电机的转矩,比如说我设定一个扭力,电机...

我想作旋盖子机器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扭矩模式就可以啊。。。。

网友F:
矢量变频器一般都有恒转矩控制,可以选用。

网友G(2014-01-10):
变频器闭环扭矩控制模式很简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