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接触施耐德的触屏和PLC,问个问题

楼主(2013-12-11):
刚接触施耐德的触屏和PLC,问个问题

如果没有硬件的情况下,可以实现软件之间的连调模拟吗?

触屏是GXO3501

PLC是TM238LFDC24DT

网友A:
这个比较难,等高手回答!

网友B:
施耐德的没试过;

但是欧姆龙的可以,我测试过;CX-ONE软件强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施耐德的没试过;但是欧姆龙的可以,我测试过;CX-ON...

 老款信号的OMRON   PLC不能仿真,好郁闷,比如CPM1和CPM2

楼主:
还是小日本儿的比较好呀,精简功能却不差。

其他商家的也学习学习吧。能个软件1个多G,还不如人家百十来兆的软件呢,差距呀

网友D:
不可以 ,你可以连接硬件PLC ,不接屏用电脑模拟屏,如果你使用过UNITY的话

vijeodesigner 可以和unity 之间模拟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可以 ,你可以连接硬件PLC ,不接屏用电脑模拟屏,...

网友E(2014-01-14):
可以,不过你得有个施耐德的专用转接头

网友F(2014-04-16):
somachine一个软件搞定

网友G:
应该是可以的吧

网友H(2018-05-17):
看看资料,学习一下了,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