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H3PLC通讯程序通不上

楼主(2013-12-11):
这套程序是我用WPLSoft里配置出来的,还有一台设备是电度表带RS485 RTU的通讯协议,我想用这套程序跟电度表做通讯,一直没通上。不知道问题在哪里,请大家帮帮我,很急。电度表的通讯地址是7,电度表可以跟串口调试助手通。

网友A:
通信协议对不对;

楼主:
RS485 的通讯协议,9600波特率,8位数据位,无效验,1位停止位。

网友B:
你用的是COM1,还是COM2,485只能是COM2,程序里面设置为MOV   H86   D1120才对

网友C:
MODRW是MODBUS协议的,我记得电表的国标好像不是MODBUS的,你的用RS指令然后参照电表说明的通讯协议来做。

楼主(2014-02-25):
我用的是COM3  我又加了一个RS485通讯片  就好了。

网友D:
(1)主站(PLC)的通讯格式与从站(电度表)的通讯格式是否一样:H81(8,N,1)?

(2)D1121是PLC的站号,默认是1!COM3的站号是D1255。

(3)指令MODRW中的参数2~参数5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