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的使能一开就会嗡嗡响,产生干扰怎么解决?

楼主(2013-12-11):
我感觉是伺服使能一开,干扰从运动控制卡的接线盒流入电脑主板,干扰电脑的USB借口,导致USB连接的相机无法使用?这个猜想靠谱不?

网友A:
加隔离变压器、电抗器、滤波器之类的

网友B(2018-08-28):
处理好了吗?遇到同样的问题!你是如何解决

网友C:
使能伺服电机发出响声,如果太大,就是伺服惯量参数没有正确设置。还有就是相机供电回路尽量避开伺服主回路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