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重载连接器型号

楼主(2013-12-11):
重载连接器的选用准则
对于市场上常见的欧式接插件来说,基本上产品的形式,规格有类似之处。常用的选择时候可以去了解的参数如下:
1.1 参数及结构形式的选择
选用电连接器时,应优先选用连接可靠、使用方便、结构新颖、性能优良的产品,并充分考虑以下因素:
1.1.1 电气参数:工作电压、额定电流、接触电阻、抗干扰性能等。
1.1.2 机械参数:振动、冲击、碰撞、机械寿命、单孔分离力和总分离力等。
1.1.3 环境参数:工作温度、湿度、气压、温度冲击、密封性能、耐腐蚀性能等。
1.1.4 安全参数:绝缘电阻、介质耐压、阻燃性、质量等级等。
1.1.5 端接方式:焊接、压接、绕接、刺破连接、螺钉连接等。
1.1.6 结构形式:接触件的种类、接触件的可拆卸性、接触件的结构形式等。
1.1.7 连接、锁紧方式:二次挂钩锁紧式、螺钉锁紧式、机柜式、扣环式、螺纹式、卡口式、推/拉式等。
1.1.8 安装方式:面板式、电缆式、焊接式、螺母紧固式等。
1.1.9 操作适宜性:操作空间大小、防误操作结构、连接到位指示等。
1.1.10 尾部附件形式。
1.1.11 外形尺寸、重量。
但是客户在具体使用的时候是不需要去了解这么多的具体参数的,几个主要的步骤如下:
(1)确定您的技术参数要求,如电流,电压,需要控制电缆的数量,线缆的线规等等,这样您就可以挑选到具体的接插件芯件系列,有时候会好几个系列的接插件都符合要求,这个时候您就可以比较各种具体的参数,接插件的体积大小或者接线形式等等来确定了。接插件的压线通常有螺钉压接(比较常用),弹片压接(压线效率高,适合有震动的环境使用),冷压针压接和轴向压接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