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改变窗口大小

楼主(2013-12-11):
我现在想改变用户窗口的尺寸,不知道怎么实现,做过的师傅来解答一下

网友A:
在“用户窗口”中,右击想要改变大小的窗口,“属性”——“扩充属性”,修改窗口宽度、高度即可

楼主:
那个我试过了,不起作用的

网友B:
你是想如何改变窗口大小, 是直接关闭还是如何 ?

楼主:
我是想跳出窗口覆盖在原来的窗口上面,跳出的窗口要小一点

网友C(2014-01-17):
!OpenSubWnd()这个函数可以实现,你先建立一个窗口,再用这个函数

网友D:
“!OpenSubWnd()这个函数可以实现,你先建立一个窗口,再用这个函数”

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