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控HMI和PLC在曝光机的应用

楼主(2013-12-11):
维控HMI和PLC在曝光机的应用

一、简介

        曝光机是指:通过开启灯光发出UVA波长的紫外线,将胶片或其他透明体上的图像信息转移到涂有感光物质的表面上的设备。

二、工作原理

  LED平行光曝光机它的控制系统用到了三台伺服电机和两台步进电机,PLC采用维控LX2N-MT4H,可以输出4路高速脉冲,PLC这边主要控制框架的来回定位以及上下灯光的定位,总共需要控制三台伺服,另外两台步进电机则控制两路摄像头的定位,由单片机发脉冲控制。因此PLC这边的工作还需要跟单片机进行通讯,实现信号的共享。

三、程序介绍

        1、操作画面:操作画面显示了曝光灯的运行速度,框架当前的相对位置以及曝光灯的运行动画。

        2、能量设定:在这个画面可以分别设定几组曝光灯的运行速度,做配方使用。

        3.

        框架回原点程序:x11是框架原点x10是框架极限,按动复位或者开机后框架自动找原点,分两种情况,第一种:框架感应部位本身在原点前面则执行一次dzrn找到原点。第二种:框架感应部位在原点和极限之间则框架往极限方向运动碰到极限后往前移动一段距离,该距离大于极限和原点的间隔,之后再执行一次dzrn回到原点。

        4、工程设计要点

       (1)每一次开机或者复位需找准原点方便之后的框架定位。

       (2)两个框架的相对位置需时刻记住,避免方向错误相撞。
       (3)由于外部的几个按钮很容易被误操作:真空、前进、对位、抬框、以及单片机发过来的信号需要进行各自互锁,须列出个组合表格,避免一些错误的组合而产生错误的动作。比如前进时抬框、真空无效,抬框时前进无效,单片机发过来的信号等待等等。

网友A:
能不能把程序发上来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