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西门子200PLC与伺服是如何设计动作的

楼主(2013-12-11):
很多企业核心技术就那点伺服控制什么的。但我真心不是很懂,人家问我如何控制如何工作。我也真心不是很清楚。我想请教一下各位前辈如果使用西门子200PLC如何与伺服(随便什么型号)进行连接工作?

能具体介绍些硬件,程序,接线,参数设置之类那是最好的。具体程序里面使用哪些指令等等。。

网友A:
@我告诉你。qq41314318

网友B:
这个问题好,我也想学习一下,不过手头没有伺服控制器没法实验。

网友B:
不过可以把帖子顶起来等待用过的人给解答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过可以把帖子顶起来等待用过的人给解答一下

是啊。现在就是要用过的人设计过的人才行。我也只是见过,接触过。但还是一问三不知。

网友C:
200的CPU只有本体上的Q0.0和Q0.1二路输出,方向控制是Q0.2和Q0.3

而且只有晶体管的CPU才能做高速脉冲输出,继电器的万万不可。

200系列高速脉冲最高的是224XP200KHZ(226后来的新款不知道有没有这么高的速度),一般的为20KHZ,当你需要精确控制的时候选用高的。

如果用运控模块EM253可以再拓展第三轴,速度200KHZ。

当你在程序里面初始化CTRL这二个点后就不能用这二个点做开关量输出了。

有三种办法可以给Q0.0和Q0.1输出脉冲:

1、用PLS来编程,通过给一些特殊寄存器赋值来实现

2、通过西门子出的运动控制库来实现

3、通过向导来实现

建议用后面二中,方便实现。

至于具体的接线,要参照伺服驱动器的说明书来接线。

另外控制伺服还有通讯的方式,我没试过,不好解答。

网友D:
在学校的话用伺服电机、但是不懂楼主用的是哪一种、当时我门是通过包络去设置伺服电机的频率去控制他的运转的、、在然后就不记得了、、接线老师不让拆、、所以接线就不太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200的CPU只有本体上的Q0.0和Q0.1二路输出,...

谢谢邵工的帮助。。看了不少这方面的资料视频什么的。还是模模糊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学校的话用伺服电机、但是不懂楼主用的是哪一种、当时我...

伺服品牌 也比较多了。什么台达的。松下的。三菱的。西门子的。之前接触过三菱和西门子。其他的在一些企业也有看到过。只是不能系统性的了解。所以在这里想问问大家的。

网友C:
伺服的基本功能是一样的。看你怎么灵活运用。

看看有没有什么废旧的设备,拆一台回来搞搞就会了。

网友E:
需要可以到这上面买,上面有一整套资料,带图纸和程序,并且每步什么意思都写得很清楚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686.1000925.1000774.90.2rr0Cg&id=35709525302

网友E:
需要可以到这上面买价格5元,上面有一整套资料,带图纸和程序,并且每步什么意思都写得很清楚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686.1000925.1000774.90.2rr0Cg&id=357095253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