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联网的“ZigBee联盟号”发展陷阱之虑

楼主(2013-12-11):
  所谓的ZigBee科技联盟其实在全球也没几个人,这个的组织与其说是联盟,其实更像皮包公司,但就是这样一个公司,这样一个落后的技术,竟然在国内找到了市场,而且还骗倒了一大批人。

  原因有二:

  一、ZigBee联盟很狡猾,采取以华制华的策略,选一个假洋鬼子(华人)到中国市场来忽悠(他们说是沟通,帮助中国打赢物联网的产业战争……。当然这些话鬼才信),因为长着一张中国人的脸,这样很容易具有欺骗性,容易得到国人的信赖,设想一下,假如一个真洋鬼子卖力地向你推销一个技术,并且这个技术是可能影响未来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方向的,当然就很容易引起国人的警惕,毕竟物联网信息安全的重要性远高于互联网,举个简单的例子,互联网影响到更多的是虚拟经济,而物联网更大的层面上是可以成为武器的,可以瞬间造成大面积的人身伤害。在此,我们要提醒行业主管领导切不可头脑发热,做出误国害民的蠢事,特别是涉及标准的事情一定要慎之又慎,一些受支持的外国势力正想方设法介入中国的战略性新兴标准的制定当中,正穷尽办法将我国的新兴产业发展引向歧途,妄图在新一轮产业竞争中贻误中国的战机以图不战而胜击败中国。把我国的信息安全和标准交给这些披着各种合法外衣的所谓的联盟,让我们的子孙后代成为西方国家的信息奴隶,无疑这些助虐者将成为民族的罪人。

  二、国内一些企业不明真相,无形中协助zigbee联盟推波助澜夸大了其所谓的正面形象。个别企业甚至不惜开动宣传机器,经过几年的大力鼓吹,使ZigBee技术似乎成了中国物联网产业的不二选择,甚至是唯一选择,并且让行业主管部门、同行、消费者都深信不疑,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他们的观点最终影响到了决策部门,甚至开始套用这些模版建立所谓中国版物联网通讯标准。此种现象实在是行业的不幸,是中国物联网的不幸。让人欣慰的是部分企业看清了一些事实,意识到了ZigBee联盟的高度欺骗性,幡然醒悟,迅速采取补救措施相继揭露了一些真相。“解铃还须系铃人”,希望更多的企业加入到揭露真相的过程中来,因为画皮终究是画皮,真相大白的时候也是到了它现身的时候了。

  我国的物联网发展相对西方发达国家来说起点还比较低,这就更容不得我们浪费难得的发展窗口期,这样的时间并不长,因此我国发展物联网应该少走弯路甚至不走弯路,更不能受到西方一些势力的误导和干扰。在物联网这样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中,我们和西方的竞争将是非常惨烈的,中国的企业应该承担起重任,行业主管部门更应该本着对国家信息安全负责的态度擦亮眼睛保持高度的警惕性,应该鼓励立足本国自主创新而不是东施效颦。

网友A(2014-03-30):
楼主所说,虽然很激进,但是很多地方也是真实的。ZigBee联盟比IEEE的确小的多,而且,很多工业自动化的大公司比如西门子honeywell都已经采用WirelessHart,而不是ZigBee。

ZigBee是被赫立讯 (Helicomm Inc.) 公司引入中国,到2013年,国外提供给中国的基于802.15.4的芯片价格非常低了,赫立讯的受到冲击。

目前,很多在教育领域有很多ZigBee的书,主要是介绍协议栈的,不过很浅,做基本的开发还行,深入的东西就没有了。

何为ZigBee?

1、ZigBee是和IEEE类似的组织,但是比IEEE小的多,只专注于物联网和无线传感网络。

2、ZigBee是一个协议栈,基于IEEE802.15.4,就像ModbusRTU基于串行总线技术,你用这个协议栈可以实现无线自组网系统。

ZigBee技术是无线传感网络技术的一个实例化,是能够改变世界的技术之一,简单,不复杂。尤其是技术细节,最终客户根本不用知道,也就是,ZigBee的产品更易用,简单,就像Apple phone。

无线传感网络技术的核心为嵌入式设计(MEMS微芯片技术,片上操作系统SOC等,让设备可以很微小、功耗低、性能高、多功能)、无线自组网技术(可以通过更接近于现实的通讯交流,让设备可以自主选择通讯,是一个颠覆性的特点),当然还有传感等技术。

对比技术有ADHoc、802.11n,也是自组网协议,但因为其物理层功耗高和整个架构设计复杂,应用受限,就像Window不能很好的用于移动设备。IEEE802.15.4是颠覆性的,就好像在移动设备中安卓打败Windows桌面系统。

在国外IEEE802.15.4技术很红火,各个厂家(Chipcon、Freescale)纷纷推出自己基于IEEE802.15.4的芯片;很多创业公司采用这些物理层技术,开发自己的组网协议和应用,比如ZigBee协议应用。接着,大公司吞并拥有无线传感网络技术的创业公司,又推出不同的行业应用协议,比如WirelessHART,是基于IEEE802.15.4,并结合Hart协议(类似于RS485串行通讯基础上的协议)推出的工业无线通讯。如果有非常强的应用,类似按键手机发展到智能手机,那么就像Google一样占领技术制高点,融资,你可以开发专属的芯片、协议栈和软件,用自己想用的名字,比如Z9什么的。

在中国,无线传感网络芯片一般是采用国外知名厂家的,再做集成封装。比如Chipcon给你提供芯片、公板、基本的内部固件(Firmware),你可以按照提供的Demo调整PCB设计、固件。也可以选择开源协议栈,比如你的固件可以选择ZigBee协议栈。不过,如果不交费加入ZigBee联盟你就没有技术支持。没有技术支持,你自己很难修改它,就像很长时间来就有开源的嵌入式Linux,但是,只有谷歌才能在开源的嵌入式Linux基础上弄出个可以“免费”使用安卓(开放源代码)来。

目前,基于WSN的产品,比如基于ZigBee的应用,虽然尺寸不断缩小,性能和价格比也在逐步提高,但安装成本却并未同步下降,为什么?因为没有真正使用无线自组网技术。针对IEEE802 .15.4芯片的产品的红火是基于无线传感核心芯片的基本应用,比如点对点通讯的有源RFID应用。因为自组网协议的复杂,虽然开源,但是也需要投入很多的研究成本。大家不使用用自组网协议,组网还是用传统架构,比如以太网、现场总线等,这就省去了很多的研发成本。要想将WSN技术用好,比如有专业的硬件、固件和软件设计等综合能力的团队。比如,Maslinx圣博亚科技的核心团队成员是IEEE802.15协议的贡献者,参与过跨国公司的蓝牙芯片设计、WSN协议栈的研发,有经验,有积累;同时,圣博亚美国团队可以提供基于WSN的集成电路设计服务;其中国团队实现WSN的行业应用系统开发。所以,其KJ627 MineNet 自组网产品填补了国内空白,Maslinx全无线技术正在改变世界!

那么,类似于ZigBee、Maslinx、WirelessHart等技术,如何改世界呢?

我们就拿最热的“物联网”说事:物联网是新一代信息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英文名称是:“The Internet of things”。顾名思义,物联网就是物物相连的网络。“物联网”不只是网络相互连接 需系统协作,“物联网的重心不在物,而是在网上”。将物通过现有技术简单互联不是物联网。

在网络的世界中,卫星通讯网、互联网、3G/4G移动网等构成公共网,局域网、现场总线、无线自组网等构成私有网。“物”能够利用这些网么?“物”之间通过什么途径沟通?如果大量的比人类的数量多的多的“物”需要思维、上网、沟通,那么,必须有适合于物的途径。传统技术肯定是不行的,成本太高,诸多局限,需要更先进的技术,比如无线传感网络技术就是物联网关键技术之一,其中的成功实例有ZigBee、Maslinx、WirelessHart等!这些技术就是打破传统的,你如果还是拿着老路子用这些技术,你就不能改变世界。

何为“物”?想象一下,在物联网中,仪器、设备等就是机器人(自动执行工作的机器装置),不但能相互作用,还可以与社交网络中的操作者、工程师和管理者进行互动。

请问你可以用ZigBee技术改变世界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