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缩空气冷冻干燥机维护与故障排除

楼主(2013-12-11):
压缩空气冷冻干燥机维护与故障排除 冷冻干燥机日常保养事项

   注意冷冻干燥机所处环境温度不宜低于10℃,以避免冷冻机油冷凝补充不及时时,压缩机缺油烧毁。

   注意冷冻干燥机入口温度是否超过额定定值;每日检查冷媒高低压力是否正常;每日检查冷冻干燥机的电子排水器,以免堵塞而失去排水作用。为延长排水器的使用寿命,每班至少排污一次。

   注意倾听冷冻干燥机的压缩机运转是否平稳,有无杂音;空气旁通阀在正常使用时须保持在全闭位置。当环境温度或水温低于1℃时,冷干机停机时,必须拧开水冷凝器端盖上的堵头,放出水冷凝器中的冷却水,以免冷却水结冰损坏冷凝器。 每月检查冷冻干燥机

1、所有电气接点有无松动;

2、高压保护开关HP设定在2.1MPa跳脱。

3、冷冻干燥机低压保护开关HP设定在0.33MPa跳脱。

 4、冷冻干燥机的压缩机过载跳脱装置设定在23A。

 5、每二个月清洗水冷却器和冷却塔一次;

6、每月清洗水过滤器一次,确保水路畅通,如无水过滤器,应在水源进水管处加装滤网。

7、定期清洗气水分离器滤芯,以免气水分离器滤芯因杂质堵塞导致空气管路压降过大。

 冷冻干燥机故障原因与排除要点 一、冷冻干燥机的压力降太大

 配管系统错误

管路阀门未全开                         将阀门全开

管径太小                                 管径加大

管路太长,弯头、接头太多;        管路系统重新设计

管路中的过滤器阻塞                   过滤器清洗或更换过滤器滤芯

冷干机的气水分离器滤芯阻塞;     清洗或更换;

管路连接处漏气太多;                检查弯头接头

空气处理量超过额定值

超过冷干机额定流量,压力降      1、更换较大的冷干机 自然增大                               2、减少空气流量 二、冷冻干燥机蒸发器内凝结水冻结

压力开关故降或设定错误           换新、检查线路、校正开关

膨胀阀、热气旁通阀故障           重新设定、检查管路是否阻塞,换新。 或设定错误

冷干机除水情形不良 配管系统错误

空气没有通过干燥机门          打开干燥机进出口阀门,关闭旁通阀;

 旁通阀未全关                     关闭旁通阀

干燥机没有放平                  置平

自动排水器倾斜                  置平

排水管线高于自动排水器       排水管重新设计

三、空气流量太大

热负荷过高                            空气源重新设计 排水系统异常

排水器故障                           清洗或更换

 冷媒低压表指示异常

露点温度太低或太高            调整压力开关、水量调节阀、膨胀阀、热气旁通阀

环境温度或入口温度过低       关系不大,可让干燥机继续使用

入口温度过高                     增设后冷却器或改善入口空气温度

制冷剂漏,制冷效果差儿      补漏,加灌制冷剂

四、冷冻干燥机全部不能运转

电源不能正常供电:保险丝熔断或跳脱,断线;

电源有电但不能正常起动

控制开关故障                            换新

电压异常                  请对照铭版上额定电压指示,容许范围± 10%

交流接触器或热继电器故障           换新

高低压力开关故障、压缩机故障      换新

开关正常,但不能启动  高低跳脱后未复位,电磁开关未复位    找出原因后,再复位

电线松落                                    找出电线未锁紧处,上紧

压缩机故障                                  换新 启动不良 电压异常

起动后不久,电线短路,产生烧焦味

线路及开关重新配置,查找异常原因 高压跳脱

压力开关设定错误或故障                 调整设定值或开关换新

冷凝器冷却水侧污垢太多                 清洗

水量调整阀设定错误或故障              调整设定值或换新

冷却水没有循环或水压低或水温过高

或循环水量不足                          改善冷却条件

压缩机过负荷                             干燥机过负荷,减少空气处理量

冷冻干燥机入口温度过高                     增设后部冷却器或改善空压机冷却条件

五、冷冻干燥机过载跳机

原    因                                     故障排除

 连续起动                             每次起动需隔3分钟

压缩机过负荷                       干燥机过负荷,减少空气处理量

干燥机入口温度过高              增设后部冷却器或改善空压机冷却条件

热继电器设定值太低              调整设定值

热继电器接触不良                 清理或换新

 热继电器故障或接点不好         清理或换新

电源欠相                             熔丝或电源开关或电线接点不好

运转正常,但效果不佳 冷媒低压表指示过低

冷媒低压表坏                       换新

膨胀阀或热气旁通阀设定错误或故障

调整设定值或换新 冷媒系统泻漏                       补漏后再灌充制冷剂

制冷剂堵塞                    换干燥剂,重新抽真空,灌充制冷剂

入口水温太低                  水量调节阀关小,使制冷剂压力在

六、冷冻干燥机自动排水系统不良

原因                                故障排除

排水阀损伤或未全开                  打开阀门或换新

 排水器阻塞                          清洗

排水时间设定不合理                  调整设定值

电子排水器电源故障                  线路检查,找出异常原因

 排水器的定时器故障                  换新

 排水器的线圈烧毁                    换新

网友A:
冷冻机的知识很重要,在生产运行中,不可或缺,钢铁、冶金、表面处理海洋渔业等行业都离不开它!

网友B:
这个真的不错!!收藏!!

网友C:
这个帖子不错,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