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的文本软件问题TPE系列的

楼主(2013-12-11):
我安装的TPE文本软件打不开的啊,提示调配提示tpedt110 找不到指定的模块的啊!怎么处理的啊,现在就是要用这个软件的啊!不会要重装系统的吧!求助的啊!

网友A:
截个图看下。

装程序前建议关闭杀毒软件,并且使用最新版本的TP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截个图看下。装程序前建议关闭杀毒软件,并且使用最新版本...

重装系统之后好了!

网友B:
装程序前建议关闭杀毒软件,并且使用最新版本的TP软件。

网友C(2014-03-27):
新版下载地址:http://www.delta.com.tw/ch/product/em/control/tp/download/software/Delta_TPEditor_V1.60.z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