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300PLC如何与伺服电机连接工作的

楼主(2013-12-11):
之前公司一直都用的是西门子300PLC连接三菱的伺服电机。我看300PLC上面加了一个FM模块。伺服那边有个伺服控制器。 因为我们是业主的原因。不是厂家。当时我也只是负责过一些简单的维护,故障解决。东西都是别人做好的。但我感觉我还是不懂。我想问问懂的朋友能讲讲其中的原理,接线,硬件,都用了哪些模块之类的,还有就是程序编写,用了哪些功能块,再就是伺服控制上面参数又该是如何设置的呢?

网友A:
FM是300的特殊功能模块,能实现专门的功能,价格不菲。

而那些I/O模块(如322输出)是不能当作高速脉冲输出的,及时它是晶体管输出型的。

伺服电机尽尽是电机而已,必须配合伺服驱动器使用,电机与伺服驱动器形成闭环控制。

简单的说,FM模块将脉冲给伺服驱动器,伺服驱动器接收到后控制电机旋转。

当使用PTO时,速度根据每秒脉冲数决定,当使用PWM时,速度根据脉宽决定

说着说着就靠到200PLC上来了,300的还真没玩过,不过我觉得基本原理应该都是一样的

网友B:
300的好像一般都不用脉冲那么简易的控制方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