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设置问题求助

楼主(2013-12-11):
施耐德触摸屏在使用时设置从机驱动是出现下边的画面

请问,这几个通讯设备的驱动如何选取?

modbus和modbus CT有什么区别?

网友A:
modbus CT

是不是除PLC之外的东西,或者是施耐德特定的产品;

楼主:
感谢朱工,看到了,其他的我再找找吧,先知道用哪个了就行。希望其他大侠把别的也都补充完整,方便大家查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