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主回路安装主接触器的注意事项

楼主(2013-12-11):
为了对变频器的电源进行控制,防止变频器在断电后的自行启动以及出现紧急情况的可靠断电,需要在变频器的主回路上安装主接触器。主接触器使用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1、主接触器不能用来作为变频器正常工作时的启动/停止控制(启动/停止控制由开关量输入 端进行控制),主回路的频繁通/断将产生浪涌冲击影响使用寿命,主接触器的通/断频率原则上不 能超过30min —次。

2、应选择主接触器、断路器的额定电流为变频器额定输入电流的1.5~2倍。

3、当变频器配有外接制动单元或制动电阻时,由于电机频繁的启动/制动所引起的电阻发热 无法通过变频器监视,为防止引发事故,必须设计制动电阻的热保护电路以断开主接触器。

4、当断路器为多台变频器或其他设备共用时,必须在各变频器的主回路上分别安装主接触 器,并在主接触器控制回路中串联变频器的故障触点,

网友A(2020-05-08):
学习一下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