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刹车制动

楼主(2013-12-11):
图中红黑线为220VAC ,如果红线接零线,黑线接火线,行吗??

网友A:
就是一个半波整流桥吧!

楼主:
说点关键的。 零火接反了 可以吗。

楼主:
图中的是一个半波整流。但我查看资料,半波整流需要一个变压器,这个变压器难道在内部吗》》》

网友B:
是刹车制动用的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当然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就是一个半波整流桥吧!

网友F:
  零火接反了 可以的, 因为半波整流桥输入是 交流的,不分正负

楼主:
我查资料 半波整流有变压器,那这个东西 的变压器是不是固化在里面了。

网友G:
那么丁点的盒能装变压器?

楼主:
那半波整流 不是有一个变压器 吗。。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查资料 半波整流有变压器,那这个东西 的变压器是不是...

不会的

网友I:
接反好像,不安全

网友J:
就是一个半波整流,里面就是一个二极管,把380V电源半波整流后就是170V,上面写着呢